楼主(2004-09-21):
各位大侠,请教S5转S7程序的成功需注意哪些?用STL可以直接转换吗,OB、FC等功能块怎样转换?

网友A:
STEP 7 下有转换程序

网友B:
用S7中的转换程序将S5转成S7程序
如不能转换,就需要手动把程序改成S7的

楼主:
用S7中的转换程序很多S5系统功能块不同,STL语句表可以直接转换吗?转换的后的程序都可编译通过吗?望各位成功转换此系统的大侠提传授经验之谈。

网友B:
不含系统功能块的可以直接转换,含有系统功能块的需要手动作些调整,将系统功能块去掉,转换成S7后再手工修改.

网友B:
转换后为S7源文件,在S7中导入后再编译就得到S7程序.
如果含有不能转换的块转换时会有提示,得到的源文件不能够编译.
也可以对含有错误的源文件进行修改更正其中的错误后再编译

楼主:
谢大侠指点

网友C:
又学到了知识,多谢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