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1):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需要一种工作在温度达200度、压力范围在0~0.6MPa、有高压报警、低压报警二个接点输出的电接点压力表,不知有国货吗?

网友A:
好像没有。
是哪种压力?

网友B:
没见过。
一般压力表都是用缓冲管与介质连接,即使介质温度到540度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有啊,而且很常见;你可向商家询问.

网友D:
缓冲管外部加鳍片散热(象空压机的出气管)
内部用介质传导压力
再高温度都行,只要改变缓冲管的长度而已。

网友E:
哈尔滨天能精密仪器仪表厂
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铁道街13号(景阳街南头)、邮政编码150020
销售电话:0451--88383246,88376679, 88168665,88387427
传真:0451--88332841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