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失败

楼主(2004-09-21):
请问各位大侠,笔记本连不上三菱PLC怎么办呢?

网友A:
换PLC。
哈哈,开玩笑的。
用USB-232转换器。

网友B:
笔记本有COM口吗?
电缆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C:
用Dell的,可有带 com口!

网友D:
现在的笔记本带COM口的少,只有用USB~232

网友E:
有的笔记本有时会有问题,以前调试时碰到过一次:在刷昆腾PLC的fireware时,提示通过,但和笔记本连接不上,后来换用台式机,重新刷新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A:
用一个有源的USB-HUB,一般都没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小弟用的是IBM笔记本和三菱FX-1N PLC,我用笔记本和A-B,OMRON...都能联上,就是三菱联不上???

网友B:
是用的USB转COM口吗?
有的转换出来是不能与三菱通讯的,可以换个品牌子的试一下;

网友F(2008-08-02):
还是没有解决,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