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2):
我们公司有一条钢带清洗线,其中有两台变频器一个丹佛斯和一个爱默生,分别控制两个马达,5.5KW和3.5KW,有一个电位器控制速度。现在有个问题由于马达和变速箱的齿轮比不同,如何控制才能使其线速度保持同步,谢谢。

网友A:
用同步器的微调和总调来实现....

楼主:
我采用电位器控制第一台,第二台用第一台的输出作为输入,并调整其增益,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请问是否有更好的办法,不要同步卡和PLC可以实现吗?  谢谢

楼主:
这里的高手去哪里了?

网友B:
反馈好吗?

楼主:
不是和理想。是不是调的不好

楼主:
在参数的设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C:
不是高手但你的问题是不用高手的,让一个为主,一个跟踪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你真是厉害  你的方法只可以对付两个相同的马达和变频器,而且齿轮比要相同,

可以的话我就不苦恼了。

网友C:
唉!!!!!老天为什么要给我创造如此多的兄弟!!!!!?????
连变频器分开设置都不会???!!!!!

网友D:
“采用电位器控制第一台,第二台用第一台的输出作为输入,并调整其增益,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请问是否有更好的办法,不要同步卡和PLC可以实现吗?”
你再调调PID看看效果呢!

网友B:
最好采用闭环矢量控制,不要用开环。再观察波形,先调节电流环,再调节速度环。至于控制就你现在用的控制方法是最简单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另外两台变频器的V/F曲线的最小、最大和中间频率等相关参数保持一致,简易办法不是很精确。

网友F:
由于变频器本身控制的速度精度不够高,效果都不会很理想,同步精度高的话最好能采用伺服驱动器,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

网友G:
我可以提供给你一种方法供参考,如果用伺服的话那是没得说NO.1.但是成本太高且没有难度,没难度就没挑性.做起来没意思.
你可以这样(这也是一个闭环控制)用两个编码器,每个电机主轴接个编码器,找出同步时的反馈比.再每个变频器上接个通讯模块,在实际运行中每隔100ms(不可太大).采样一次各自的反馈脉冲.送给PLC由PLC计算得出一些相应的参数送给通迅模块,通讯模块再将速度值给变频器.说起来麻烦做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麻烦.

网友H:
如果你不需调整2台电机的速差。可将电位器的信号,同时送入2台变频器,分别调整输入端信号的系数或增益。可以达到同步。问题是不同变频器,其控制特性有差异。高调好后,低速时可能有速度差。通过低速补赏解决。建议变频器采用免测速矢量控制方式。可满足一般控制要求。

网友I:
若关系到收卷和放卷,那就要计算直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若关系到收卷和放卷,那就要计算直径了
严重同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可以提供给你一种方法供参考,如果用伺服的话那是没得说NO.1.但是成本太高且没有难度,没难度就没挑性.做起来没意思.
你可以这样(这也是一个闭环控制)用两个编码器,每个电机主轴接个编码器,找出同步时的反馈比.再每个变频器上接个通讯模块,在实际运行中每隔100ms(不可太大).采样一次各自的反馈脉冲.送给PLC由PLC计算得出一些相应的参数送给通迅模块,通讯模块再将速度值给变频器.说起来麻烦做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麻烦.

个人同意!

楼主:
谢谢,各位,我刚做变频器,请问这个增益是在参数里设定的还是有微调开关的???

网友J:
pugh先生,请冷静一点.仅就你提出的问题,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你能将你的清洗线还说的详细一点吗,因为不知两台变频驱动的设备前后还有什么设备?通常选择一种控制方案时还要考虑左邻右舍的设备能否与所选方案相适应,有时会在这个问题上错过了好的方案.

楼主:
不是收卷也不是放卷,只是在生产线中间的两个传动点,所以只需要同步,我现在方安确定,就是不知道所谓的增益如何调,一般在变频器上有旋钮还是在参数中设定,谢谢

网友K:
两变频器一为主速另一台跟踪
调试:
1.分别设置两变频器相关参数:
2.输入最高线速时对应的控制电压;
3.单独运行主速变频器,调整变频器的增益,使之达到需要的主速。
4.输入该控制电压到从速变频器;
5.单独运行从速变频器,调整变频器的增益,使之达到需要的同步主速。
6.从速变频器辅助输入端输入一个辅助控制电压,可以用你的电位器,也可以用变位检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L:
这个贴子出主意的人还真多,已经积累了3页了。楼主的要求是,不加任何外部的闭环控制单元,如PLC、同步控制器等,只用变频器来完成。两个要求同步的传动没有机械连接与耦合。这种条件,这种要求,同步的水平不可能很高呀。
说采用主-从控制的方案,我认为不合适。所谓主-从控制,讲得是主动装置恒转速控制,从动装置恒转矩或者恒电流控制。从动装置的给定信号来自于主动装置转速调节器的输出信号。这种主-从控制方案,特别适合两电机同轴传动或者传动系有机械耦合的系统。楼住所提出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
对于两个传动系没有机械耦合的同步控制,应该采用同一个给定信号做两个装置的主给定输入。同时将两个速度实际值做在一个装置的PID调节器上做比较,并将其比较的差值作为该装置的转速给定的微调输入。效果会好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但是两个传动点的转度实际值是不相同的,只是线速度要求相同,楼上的采用比较值作为第二个传动的输入信号,不知道有没有实际测试过,效果如何???

网友K:
我介绍你的方案已在多套系统上运行,完全达到运行要求。主给定电压输入各变频器主给定端,作主传动的变频器无辅助电压输入,从速变频器有辅助输入,各机械传运之间无机械无关联。相信你两个电机同步是没问题的,我用了近二十个电机同步,没有使用PID调节。如果想达到自动追踪的目的,只需要设一个变位检测或测量线速度也可以。

网友L:
to  pugh:
你总是强调两电机的输出传动比不一样,而你需要的线速度又要同步。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其实这并不困难吧。你的两台电机的传动比在运行中是不是不变的?如果是,要求其同步线速度的问题,就是两电机转速规格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吗?不会吧?通过计算两电机输出轴旋转有效直径和转速关系,可以计算两电机线速度相同的各自的转速嘛。因为采用的是主-主控制(刚刚学到的专业词),所以,在各自的变频器中,规格化同步的线速度给定值(尽管外部给的是同一幅值的电压,而内部的电压给定不同)即可。
to  xlian:
我说的方案与你说的方案好像是一回事,我仔细地看了你的方案,和我想要提供的方案一样。都采用的是一个主给定信号,同步输入,然后对其中的一个(就是你说的从速变频器)在主给定的基础上加微调。
这是一个两电机没有传动系耦合的,但又需要同步控制的,同步要求且不严格的,非常传统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

网友M:
1.先算出1#电机在主频率运行时传动的线速度。
2。根据1#电机在主频率运行时传动的线速度,算出2#电机的主频率。
3。用4路同步控制器控制两个变频器。1#电机无需反馈,反馈给2#。

应该没错。有兴趣可电13528285169(晚上9:00后)

网友L:
此楼已经“建筑”30多层了,说明楼主提出了一个不错的话题。
关于传动的同步控制,种类很多,应用的解决方案也是五花八门。但是本楼主提出的“同步”要求与“同步”条件,是比较常见、应用比较广泛的。这就是要采用最简单的控制结构,满足基本同步运行的要求。不知楼主的问题是否解决了?
其实,工程上最佳的解决方案,不在于你是不是应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或者说你花的钱最多,买的是最贵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而在于你采用的方案有最好的性/价比;最大限度的发挥了你所采用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的潜力。还在于你巧妙的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一个传统上看来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觉得像“xlian”大侠这样已经有多套系统使用经验的高手们,要是能再进一步的介绍一下系统结构,那就过瘾了。

网友K:
我记得丹弗斯变频器有个工艺PID,也曾试用过,但具体是那个型号的忘了。利用它的工艺PID可以不用其它给定,只需把偏差电压直接输入至变频器就可以。然后在变频器上设置相关参数就行。只是调整PID的几个参数要多花点时间。

网友N:
TO  XLIAN:
                    给你的信箱发了点东西,不知有兴趣交流么?

网友O:
你的线速度能测量吗?主变频器的输出或从变频器的输入可以整定吗?可以的话
把主开到某个稳定的频率,通过调节整定使从变频器的速度同主一样,应该就可以

网友P:
其实现在有给水控制器,完全可以把给水控制器的信号,给变频器就可以了,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形成了一个闭环电路,如果把远程压力表直接给变频器,信号比较麻烦。
而且这样的信号不是很稳定。

网友F(2004-11-22):
还有一个方案:如果把一台变频器的编码器输出信号作为另一台变频器的编码器输入信号,并以此来作为该变频器的速度控制信号,这样的方案同步效果很好,只要要求前一台变频器具有编码器的输出功能,另一台编码器具有脉冲输入控制功能

网友Q(2004-12-28):
我觉得三楼说的不错,用同步控制

网友R:
我赞同kdrjL的观点,但是里面存在着一个误差积累的问题,所以楼主,你要想真正把这个系统做好,
有些钱还是要花的,就是一个闭环的检测系统.

网友S(2005-11-20):
我们公司要做喷涂线有300M(链条传动)长要用到同步系统,现在公司要求用2个台达变频器B系列实现(主从式差动控制)。变频器,马达,和变速器都一样,您能帮我参考一下吗我的邮箱是hjh2jj@yahoo.com.cn

网友T:
引用 网友K:
我介绍你的方案已在多套系统上运行,完全达到运行要求。主给定电压输入各变频器主给定端,作主传动的变频器无辅助电压输入,从速变频器有辅助输入,各机械传运之间无机械无关联。相信你两个电机同步是没问题的,我用了近二十个电机同步,没有使用PID调节。如果想达到自动追踪的目的,只需要设一个变位检测或测量线速度也可以。
你这种是普通的连动控制,市面上有N多这种现成的用法.又不是什么同步控制.

网友U(2005-12-31):
这种场合如果能检测到皮带的位置,当然做pid是比较好的方法,但通常是没办法检测的。因此需要用主从控制,如果两台都是各自独立的速度控制,肯定会有一台有时处于发电状态而产生报警,即便是两台相同参数的电机相同的减速比,也是需要主从控制的。采取独立的速度环控制方法,效果不好

网友V:
1)前者做主,后者做跟踪,编码器测线速度。
2)自制F/V变换电路(测量主变频器模拟输出线性精度低于1%,一般如此,有的是非线性的)
3)F/V变换电路的积分电容(钽电容)选择要合理,太大则同步响应慢,太小则输出线性精度降低(锯齿噪波幅度很大)
4)F/V的IC选用国产可达线性精度1%,日本激光刻片达线性精度0。1%,我没有买到。
5)从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线性精度应先检测,大多有两个通道,选较好的那个;
6)F/V变换电路与从变频器联调,使精度达1%
补充一点:编码器不低于1000P/R

网友W:
呵呵,看来挺多人搞驱动的啊

网友X(2008-01-05):
我听别人说过有一种叫比例分配器的东东,就是用一个电位器,可以控制两个变频器输出不同频率,能达到同步效果.
 我现在也遇到用两个变频器分别控制电机,使它们的线速度相等,如果哪位找到请告诉一下.       songliang19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