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04-09-22):
有的帖必须要回复后才能看,请问如何发这样的帖?

网友A:
你新发表文章的时候,文本框左边不是有一个设置特殊帖的设置栏目吗??老兄不曾看到??

楼主:
哦,现在看到了,以前还真没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现在看到了,以前还真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