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9-22):
请问各位前辈,接地电阻的季节系数一般取多少?当接地电阻无法达到规定值时(已加入适量的降阻剂),该采取什么措施最经济?

网友A(2005-07-26):
1,重新砸接地极。
2,一般接地电阻为4欧姆。
3,在接地极的周围浇点盐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