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变频器

楼主(2004-09-22):
朋友,可以教我 MM 420 变频器参数如何设置吗?

网友A:
你要调哪个参数啊//??????我有中文说明书要不》》》》?????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确采用哪种控制方式,而后再进行设置。你的问题问得太笼统了。如果你对变频器不热的话,最好先看一本有关变频器运用的书。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设备在低速(15Hz)会出现过载,F0004故障,须复位。移动工作台上模具重20吨,我需要修改什么参数?请指教小弟!!!!!!!!!!

网友C:
找乐,重20吨?用MM420?带得动吗?MM420最大的装置7.5KW,负载是不是有点沉重了?

网友D:
低速下,马达转距会下降
你能不能把马达转快点,而把马达的出力侧再加大点减速比

楼主:
是的,我现在已经将速度调到20HZ现在好多了。

网友E:
用6se系列

网友F:
请问您有USS协议吗,非常感谢!!
请发到cifer80lucy@126.com

网友G(2008-10-05):
大家好,有需进口低压电器的可以联系我下,13913021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