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2):
各位我问一下台达变频器VFD-B系列里面好像没有刹车时间的设计。只能设定减速时间,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减速时间就是给出停止信号后变频器输出频率从额定频率降到0的时间!

网友B:
怎么没有?你看过说明书吗?
08-00 直流制动电流准位设定
08-01 起动直流制动电时间设定
08-02 停止时直流制动时间设定
08-03 停止时直流制动起始频率

网友C:
台达太差,急停易过电流报警!
选别的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