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软件应用

楼主(2004-09-22):
[各位仁兄大家好,小弟在用三菱解码软件在电脑上无法打开使用(提示:从MSCOMM32.OCX加载控件'MSComm'失败你的MSCOMM32.OCX版本已过期.确认您使用的控件版本是同您的应用程序一起提供的)...不知是何原因....但有一点不解就是用在别的电脑上就可以使用...请大侠帮小弟排忧....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不是已经告许你了吗,找个MSCOMM32.OCX换换试试!

网友B:
把EnvMEL,GX_Com,Update这三个文件夹里的安装程序安装一遍试试

楼主:
感谢两位大侠的帮忙,,,小弟已经解难了...把控件替换掉就可以了.....以后还请多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