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2):
请加QQ6348900 谢谢 在线等待
KKKKKKKKKKKK!!!

网友A:
靠!!!懒的理你!!!!

网友A:
你说一下有什么问题会死啊!!!

楼主:
好的
问题是:请计算出11位,4P,380V,50HZ,1470转每分电动机连接1比10减速机后,减速机在电动机正常转动情况下,输出轴输出的扭距是多少?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是: 变频器启动停止控制中的 两线式控制 和 三线式控制主要区别在哪儿?

网友B:
P=M*T,看负载

网友B:
如果是降速,扭矩增大;否则,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