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2):
有谁知道GP系列触摸屏TOOL通信口的引脚定义吗?

网友A:
想自制电缆啊,简单。

网友B:
这个接口是一个NEC KEYBOARD的介面,您可以参考此一介面的BAR CODEREADER,便能得知他的接脚定义了

网友C(2004-11-21):
232转TTL,MAX232就行了。

网友D(2005-04-14):
各位能不能说得清楚一些啊!

网友E:
是呀,我想好想搞清楚,因为没线,想自已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口是一个NEC KEYBOARD的介面,您可以参考此一介面的BAR CODEREADER,便能得知他的接脚定义了

找不到啊.KEYBOARD和PS2好象相同啊 ????????????

网友G(2005-05-20):
用SIO 的2、3    脚可以吗 ,MANUAL 上标志是RS232的 ,有空试试

网友B:
請大家不用想太多,自己做線不如買一條國產做好的,還要做一塊電路板,浪費太多時間了
所謂NEC KEYBOARD介面就是指以前NEC9800的電腦,他的鍵盤就是這種接口,若要模擬此通信,就必須與此鍵盤相同通信功能的電路板。

网友H(2013-01-01):
以前做了一根,能通讯的,按附件中的图做的。但网上其他的定义与它不同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