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2):
请教:怎样使用s7-200的高速计数模块来实现对转速的测量

网友A:
我想定时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值,每两次之间的差值就是速度。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B:
思路很正确,注意单位.

网友C:
建议采用定时中断

网友D:
用中断,S7 200应用示例中有,改进一下就行。

网友E:
S7-200系统手册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