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2):
变频器中有缺相保护功能,如果不设置此功能,变频器可以两相运行,请教各位师傅:为什么可以运行?

网友A:
常用的变频器是交-直-交型
单相/三相都能整流成直流

网友B:
应该保护了呀?能运行吗?

楼主:
当然可以运行,大家可以试试,我想知道为什么可以运行,从理论上讲讲。

网友C:
有些变频器可以,有些不可以,但会加重整流桥的负载,同时三相整流比单相整流波形要平滑。

网友A:
"当然可以运行,大家可以试试,我想知道为什么可以运行,从理论上讲讲"
因为变频器内部有一个逆变模块,能把直流电逆变成三相正弦波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变频器可以,有些不可以,但会加重整流桥的负载,同时三相整流比单相整流波形要平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运行,大家可以试试,我想知道为什么可以运行,从理论上讲讲"
因为变频器内部有一个逆变模块,能把直流电逆变成三相正弦波电源
还不明白,就要回头看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