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2):
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可以当普通的485和RS232转换器使用吗?如可以,那PPI电缆端的9针接口的哪两根线对应接485,因为我们那485是接两根线式的,不带9针接口。

网友A:
    可以采用RS-485接口转换器(如ATC-106)转换。并采用DB9孔连接器(或自制)引出RS-485接口的1(485-),2(485+)引脚。

网友B:
谢谢,请问2楼你知道,FP3和GE-30的编程口的引脚定义吗

网友C:
可以,但你还得提供24V电源到PC/PPI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