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控制高手请进

楼主(2004-09-22):
这是个常用的液压控制动作,请指点一二。

网友A:
PLC外部全部用常开触电
编程时若要用到常闭触电,用PLC内部的好一点。

网友B:
plc 外部使用常闭比较好吧?

楼主:
我个人觉得,用常闭点较好,因为如果外接的行程开关如果线路在工作当中损坏的话,就会马上给设备保护停机,如果用常开的话只有等这个动作到了或者等下一个循环开始才保护。
液压的都是高压,一但失控,设备极容易毁坏。
我的观点,大家不防做一下讨论。

网友C:
有道理啊,顶

网友D:
模压机转进限位装置与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是要竖起来看罢了,全部用常开触点!其实何为常开常闭呢!我觉的常开常闭道理是差不多的,常开经过动作闭合了就变成常闭了,主要看你的程序编制!
再加上液压传动。由于转换阀的磨损老化,并不能完全做到你想他停他就停的,没有那样准确的,要根据你所设计的机械设备动作要求考虑实际动作过程!要考虑全面的,不然你跟着它忙都来不及!
你的进出油管的位置也不对哇,进出油管怎么在顶杆(你图上的活动蕊)上啊?

网友D:
还有你的这个图搞不清到底是如何动作的!1为最终位,那你的顶杆运作是从右到左运动的,
可2又是快进?3又是慢进?
不管液压与油压哪有先慢进再快进的?行不通!
再仔细看一下,先把动作说明白再说!

楼主:
这个动作是他有高低压两个阀。
开关3是AB双触点的,A触点启动慢进,而B触点是返回限位。

网友E:
此处13建议不用光电开关,用接近开关或机械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此处13建议不用光电开关,用接近开关或机械式.:):)
同意。
常开、常闭,要看是程序内部还是外部电路。外部电路中,常闭一般应比常开安全(设备线路断电的电气故障是最常见的),但常闭能耗较大。PLC内部,只要能实现功能,开和闭都无所谓。

网友G:
可以用绝对位置编码器吗?价格???

网友H:
如是安全保护,最好使用外部触点.

网友I(2005-07-26):
同意,机械常闭节点。

网友J:
什么叫学问,我在漫漫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