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4-09-22):
本人使用omorn 200h plc 和lk200-v1,使用cx-p软件.用了多种方法也不能与电脑连机.
诚请各位大师帮忙.
        谢谢!!!!
                           回      gdhtian@163.com

网友A:
通电后看LK201上的RUN灯是否可以亮?
会亮的话一般是你软件里设置的不对;
不亮的话可能是底板或CPU有故障!

网友B:
不一定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大多数人都是硬件设置错误!就是通讯模块LK201上面的拨位开关设置错了,正确设置为0052,SW1=0   SW2=0  SW3=5  SW4=2
请看以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