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3):
Omron AD003/DA003、西门子70变频器。d/a作为变频器的给定。a/d取设备的压力值、变频器的频率值。结果过一段时间后,压力值会升高、而处理的频率值侧降低(处理后的结果变化,而实际并没有变化)。

网友A:
你PLC向变频器的控制回路屏蔽了吗?

网友B:
你是用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一般电流信号好一点。线缆最好采用屏蔽电缆,接地也要做好。

楼主:
使用的是屏蔽电缆,接地良好;使用的是电压信号。

网友A:
电压信号会有距离限制,多远?

楼主:
屏蔽电缆长度约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