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3):
请教各位,我用FX2N——128MR的PLC点数不够,遂扩展一个FX2N——32ER的模块,可是我不明白他们之间应该怎么连接?是不是用128MR的L和N分别连接32ER的L和N,同时用128MR的24+和COM分别连接32ER的24+和COM?急盼答复!!

网友A:
呵呵!
L、N是电源的接线端子,220VAC电源可以分别接,也可以从主机的L、N端子再接出2条线到扩展的L、N端子上;
COM、24V+ 不需要联接,只需要用扩展电缆把32ER连接到主机上就可以了!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ZCMY,等浙江有工程我去看你!呵呵
有大家的帮忙,我这个工程也基本搞定了!现在正出图纸呢
全力支持工控网!!

网友A:
好啊!
我在浙江台州!
到浙江来的话可以来我这里交流一下!

楼主:
好啊,跟前辈学习一下,长的经验值!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