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3):
我们使用的AB CONTROLLOGIX5000系统,I/O模块上显示的信息和现场不符,而且经常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望知道达人能够告知原因及解决办法,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A:
如果信号经常变化,加滤波试一试

楼主:
但有很多信号还是和现场的不符合啊。接线也没有错啊

网友B:
说具体一点,是什么模块

网友C:
哪有AB  PLC编程软件和资料的下载

网友D:
建议你先把模块和现场断开,加24V电压,看看是模块的问题还是现场仪表的问题。我遇到的这类问题多半是现场仪表内的接线错了,或者是24V给反了

楼主:
我们现场接的是OMRON的PLC,谢谢了.

网友E:
消除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