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关于FB的问题

楼主(2004-09-23):
1 我在程序中多次调用一个FB,每次调用都为其赋予了一个DB,在线时我发现进入FB后只能看见第一次调用的数值,其他调用时的中间值都看不见
2 仍然是多次调用一个FB,如果需要修改FB的结构(加一个管腿或更改管腿数据类型), 是否需要将所有调用删除,所有相关DB删除,然后再重新建立DB和重新在程序中调用?
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可以设定方便操作?
多谢

网友A:
我不太懂SIEMENS的,但你这肯定是不可以的,我想应该是调用一个FB,但不同的DB才对

网友B:
1、你可以直接监控DB块中的内容可查看FB的运行状态
2,调用不需要删除,只要点右键,选UPDATE就可,但DB块必须重建,因为DB块结构与FB的参数定义是保持一致的

网友C(2004-11-17):
可以只做一个DB块

网友D:
1.菜单debug中,先选择测试模式,然后定义调用环境,可以观察某个fb的状态.
2.fb该后在调用的地方右键选更新即可.其他可自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