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3):
各位高手 ,请问通道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好可怕的问题。
可能讲不太清楚。
PLC 输入输出点在PLC 内部以位(BIT)表示,16位就是一个通道。
例: 255.01   是指255通道的01位。

网友B:
OMRON的是從第3位開始的數字代表是通道, 如HR200表示HR第2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