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3):
F1-20P所用的应该就是Intel的8051单片机,内部不算很复杂;
与OMRON  的PRO15手编器相比简单多了(下图是PRO15)!

楼主:
第一张图中掀起的就是按键的那块板!

网友A:
有自制的可能性吗?

网友B:
有可能的

楼主:
INTEL 的8051大家都有用,但周边的那些电路还是需要一定的电路基础;

网友C:
如果元件可以买到的话,自制不成问题。

楼主:
不容易啊!
上面很多三菱的元器件不好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