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9-23):
各位高手:异步电机采用变频调速,欲超出额定转速运行需设定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首先要设定变频器的最高转速,一般默认是60HZ。改高一点就可以了,然后才能提高你电机的转速。

楼主:
您指的是最高操作频率么?

网友B:
采用一般的电机最好不要调太高的频率,因为一般电机达不到在很高的频率下运行。

网友C:
超过额定频率运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