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3):
我用的是 西门子S7-200,通讯电缆线丢失,怎么做,才能和 PC 机通讯呢??

谢谢!!   QQ:35475168

网友A:
买一条就好了。PC/PPI电缆450元。一般可以用的250。

楼主:
自己做好呀,省钱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一条就好了。PC/PPI电缆450元。一般可以用的250。

我们公司买了一个,190元就搞拈,好用。

网友C:
PC-PPI(S7-200 PLC用编程电缆) 台湾产, 价格优惠;
电话:0576-2401797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电缆图如下:

网友D:
西门子PC/PPI编程电缆     130元/条
                 亚通机电   http://www.lifan530.com
                          联系人:李凡   电话0757-83367417   业务QQ:2778806

网友E:
看来我又买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来我又买贵了
一分钱一分货,你看看上面的照片,那里是西门子出的PC/PPI电缆啊,只不过可以用而已。

网友D:
原装西门子的几百块钱一条,国产的才一百多一点,两种都可以用,没什么区别!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一种??

网友F:
一般场合都可以用,但环境比较差的场合如电磁干扰比较强,还是原装的性能比较好.国产的可能会出现通讯中断的情况.

网友G:
谁有制作图纸吗 或解剖的电路图吗?自己玩玩 想做一个

网友H:
具我所知,买一条只需80元。没有那么贵。

网友I:
差别可大啰,原装的是光电隔离的,一般的是没有隔离的。

网友J:
都可以用

网友K:
随便找一个485/232的转换卡+一个9PIN接头即可,干吗还要买专用,转换卡有很多,看你自己了

网友L:
不用那么黑吧,我公司买过一根才五十元,我用到现在也没出现什么总产量问题。

网友A(2005-05-12):
引用 网友C:
PC-PPI(S7-200 PLC用编程电缆) 台湾产, 价格优惠;
电话:0576-2401797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电缆图如下:

我要两条.
请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