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3):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的风机分别要在市电和发电两种供电状况下工作,风机是5KW,发电机是15KW。

网友A:
如果确定发电机的功率就只输给风机的话,比市电运行还要好都行。

楼主:
谢谢!我们是在测试发电机和风机性能,故发电机只带了风机负荷。发电机上HZ表显示是50HZ。因没有用示波器,故未能测量电源波形。

网友B:
需确定频率是50HZ
指针HZ表有误差

网友C:
从这个现象看,应该是频率不对才会有这一种情况。

网友D:
主要测量一下,发电机输出的频率。

网友A:
发电机的输出是正弦波没错的。
普通发电机可以调频率,还可以调压,也就是输出功率。
有的发电机是自动补偿功能,需要了解的是这个方面有没问题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们购买的发电机对于调压和调频就是用一个调速的手柄即加油门的方法来实现的。一加油门,电压升高同时频率也增大。没有看见有关自动补偿功能的装置。

网友B:
一般小功率发电机没有伺服转速控制装置

楼主:
谢谢各位,终于查出原因了。不是风机转速低,而是风机反转。
离心式风机不管正转、反转,风的方向是一样的。正转的风量大于反转的风量。
由于没有这个感性和理性认识,看见风量小就以为风机转速小,所以就查不出原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