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3):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的风机分别要在市电和发电两种供电状况下工作,风机是5KW,发电机是15KW。

网友A:
可能是发电机的发电频率比市电的低,影响铁心的磁化曲线

网友B:
测量两种状态下的电压、电流、频率,你就有答案了。

网友C:
杨工,你好。
可能发电机在加载后与加载前比,电压和频率都将有所降低。
                                            周海波

楼主:
谢谢各位,终于查出原因了。不是风机转速低,而是风机反转。
离心式风机不管正转、反转,风的方向是一样的。正转的风量大于反转的风量。
由于没有这个感性和理性认识,看见风量小就以为风机转速小,所以就查不出原因。

谢谢。

网友D:
意外收获.

网友E(2005-08-10):
我也意外收获,谢谢各位

网友F:
偶也意外,有收获!!

网友G:
有意思,又学到一点

网友H:
哈哈.学到了.
 fox

网友I:
实话实说,感觉答案比较意外,因为这种错误比较低级,一般设备上都有转向指示,这台风机没法辨别转向吗?通常送电调试转向是必须的。而碰到一次比较特情况,就是一次配合检修工作试运,按照设备标识正转的一台输液泵就是压力很低达不到额定压力,反复检查无果,项目经理犹如热锅蚂蚁。忽听检修的老钳工师傅大喊要求我们重新接电反转,压力果然迅速达标,钳工很是得意走之,我们佩服直至,齐赞姜是老的辣,项目经理更是极力赞美。稍后分析原因,偶悟出是该钳工装反了叶轮,项目经理获悉怒之。

网友J:
又是一个进步,谢谢了!

网友K:
什么叫离心式风机??

网友L:
笨,15KW的发电机容量和市电变压器容量怎么比?

网友M:
哈哈,原来如此

网友N:
意外收获,

网友O:
收获不小

网友P:
和泵差不多

网友Q(2005-12-04):
意料之外

网友R:
如果电压是对的就是频率低了(在50Hz以下),没别的波形不会变的!

网友S:
意外收获!!!

网友T:
凡是电机都要去考虑方向的问题,但是你这种接市电和自发电方向就会不一样的倒还真没见过!

网友U(2006-01-13):
有时很简单的问题,总会想得太复杂了,电工难做啊

网友V:
真是一个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W:
不看真不知道
谢楼主

网友X:
又学一招

网友Y:
又学了一个昏招。电工应该打PP了。

网友Z:
楼上的,派你去打好了!
呵呵

网友AA:
还有这一说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AB:
标准意外

网友AC(2006-04-19):
我也有收获,谢谢各位,支持!

网友AD(2007-10-03):
离心风机的风叶,弯曲了一定的弧度来降低风机的损耗,如不弯曲则正转反转的流量相同.

网友AE: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AF(2007-11-27):
市电与发电相序就不一样,工厂的设备真不知还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