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3):
大家好,有谁做过类似水电站控制屏的?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现在在做一个泵站的控制系统,控制屏内用PLC,从外部引入的开入量经过屏内的继电器进行扩展隔离,我原本选用的继电器是OMRON的MY(DC24V)型通用继电器,后来有人说用DC24V的不行,因为功率不够什么原因的.从理论上来说,我总有点想不通,因为MY型继电器是一种电压型继电器,所需驱动电流很小,线圈功耗为0.9W,我想用一个50W的开关电源,驱动50个没有问题吧,并且这50个继电器不可能同时动作啊!后来,此人说改用DC220V驱动的继电器,实际上我很不喜欢用这种,但此人是老板,所以他说不行,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总想求正,所以请有经验的前辈们给个意见吧!
图中K102,103,104就是扩展继电器.

网友A:
DC继电器并二极管比AC继电器并阻容回路的消弧效果要好有利于延长PLC继电器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