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4-09-23):
如何读出系统时间并分别按年,月存放在mw.?

楼主:
各位大哥帮帮忙呀. 用sfc1 可也.
    call sfc1

    cdt:= db1.F_Time  时不行呀,,,     F_Time 定义为DATE_AND_TIME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能读出来,格式DATE_AND_TIME。占8字节。但是我还没试过拆分成年、月、日放在MW里。

我用SFC0写时间,好象只能把时间写下去,年和日期写不下去。(S7V52、315-2DP)请问高手为什么?

楼主:
我弄明白了, 定义一个date_and_time 它的第一个字节是年,第二个是月,类推。。。
是BCD码的。。

比如定义在db10 中, dbb0 就是年了, dbb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