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3):
ASC01是一个ASCII单元,上面有2个RS232接口,资料上说可以通过它来与电脑联机;
但我就是不能联起来,上面有一个通道的选取拔码开关,后面还有2排小开关(每排8个);
应该是这些的设置问题!
但不知这个应如何设置?

网友A:
PORT1口和电脑相连。
帮不了你大忙。给几张图片,也许有用。

楼主:
谢谢版主!
PORT2的前下方还有一个4芯的插座,这个是接什什么的(是不是外部电源还要接入)?

网友A:
这个俺就不知道了。找不到相关资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