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3):
各位高手:
     我按照wincc组态手册练习使用报警纪录的功能,可是我完全按照书上的步骤设置后,并不出现报警(我已经将用于触发报警的变量位设置为1了)!!!
     是不是还需要其它设置呀???
     急急急。。。。 帮帮忙吧!

网友A:
组态报警信息,在画面窗口加入报警控件,并在启动设置中选中报警记录运行系统.
上面的步骤都作了吗?

楼主:
我都做了
可就是不行呀!

网友B(2010-09-12):
我觉得很好,对我很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