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电流

楼主(2004-09-23):
请教电机的轴电流产生的原因,危害、有何对策,如何测量轴电流

网友A:
何谓轴电流?

网友B:
说的是直流电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何谓轴电流?

网友D:
轴承电流!
原因:磁通在电机内的不对称分布.
轴承出现问题或损坏.

网友E:
轴电流是感应电流,对电机轴承危害很大,尤其对接有变频的大电机,减小轴电流很重要,做好电机接地,电缆选择也很重要

网友F:
碰到到过。表现为:变频器输出电流很大,达到或超过额定值,而电机出力确不大。分析为有一部分电流没有作功。按矢量图看,即有一部分电流是从电机轴向流过。故称为轴电流。
轴电流一般是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感应产生。其危害如上所说:易损坏电机轴承,降低效率。
对策:1。提高调制频率,再配输出滤波器,以使输出波形理想。
        2。处理好接地。电机处应有专门的接地线,根据功率,比动力线粗。
        3。输出动力线的线径应粗一挡。采用屏蔽线,屏蔽层两端接地。

网友G:
我觉得好像预防轴电流的措施还没有说透。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将电机的转子与定子之间的轴承绝缘,阻断轴电流的通路。

网友H:
10楼的朋友,如何实现呀。

楼主:
太谢谢大家的分析,长了很多学问

网友G:
转子轴承的滚珠采用陶瓷辊铢(绝缘呀)。

网友I(2005-08-25):
轴电流是共模EMI在转子轴承上感应产生的,所以办法只能是消除或提供共模电流通路;轴承绝缘了,共模电流还是要找地方跑,比如跑到轴上,烧毁轴表面...
楼上提供的三个办法都可以用,屏蔽线可靠接地,选择粗一点有好处,我碰到过屏蔽线烧断的情况...

网友J:
“轴电流”的说法不太多,一般关心的是“轴电压”在高压电机里普遍存在。一般有几伏到几十伏。它的危害在于:当电机基座的绝缘不好时,会导致放电。造成电机的轴上出现坑坑凹凹。

网友K:
那一般多大的电机才会有轴电流?当然,我是说有变频器带动的电机。

网友L(2005-10-17):
在实际中我们一般使用接地碳刷来释放轴电流,并将电机轴承座(支架)绝缘。

网友M:
轴电压和轴电流的产生

   轴电压是电动机两轴承端或电机转轴与轴承间所产生的电压,其产生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

   (1) 磁不平衡产生轴电压

   电动机由于扇形冲片、硅钢片等叠装因素,再加上铁芯槽、通风孔等的存在,造成在磁路中存在不平衡的磁阻,并且在转轴的周围有交变磁通切割转轴,在轴的两端感应出轴电压。

   (2) 逆变供电产生轴电压

   电动机采用逆变供电运行时,由于电源电压含有较高次的谐波分量,在电压脉冲分量的作用下,定子绕组线圈端部、接线部分、转轴之间产生电磁感应,使转轴的电位发生变化,从而产生轴电压。

   (3) 静电感应产生轴电压

   在电动机运行的现场周围有较多的高压设备,在强电场的作用下,在转轴的两端感应出轴电压。

   (4) 外部电源的介入产生轴电压由于运行现场接线比较繁杂,尤其大电机保

  护、测量元件接线较多,哪一根带电线头搭接在转轴上,便会产生轴电压。

   (5) 其他原因

   如静电荷的积累、测温元件绝缘破损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轴电压的产生。 轴电压建立起来后,一旦在转轴及机座、壳体间形成通路,就产生轴电流。

针对轴电流形成的根本原因,一般在现场采用如下防范措施:

   (1) 在轴端安装接地碳刷,以降低轴电位,使接地碳刷可靠接地,并且与转轴可靠接触,保证转轴电位为零电位,以此消除轴电流。

   (2) 为防止磁不平衡等原因产生轴电流, 往往在非轴伸端的轴承座和轴承支架处加绝缘隔板,以切断轴电流的回路。

   (3) 为了避免其他电动机附件导线绝缘破损造成的轴电流,往往要求检修运行人员细致检查并加强导线或垫片绝缘,以消除不必要的轴电流隐患。

   一般通过以上处理,大多电动机的轴电流微乎其微,已对电动机构不成实质上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