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3):
各位高手,知道整流变压器的请讲一下,与一般的变压器在制造上、性能上有何不同,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A:
1.整流变压器谐波相对较大,发热较大,同功率的整流变压器在设计时考虑的需用系数相对较大.
2.由于对换流时和负载侧突发短路时电流变化率的限制,一般对短路电压的需要有一个最小要求(漏抗要求),通常由设计铁芯的磁路来满足.
3.为防止电源接通时动态电流进入换流装置造成冲击,特别是为变频系统集中整流母线供电时,变压器的一二次绕组之间最好是有屏蔽层.
这些是一般情况下的主要区别,特殊情况下还有特殊要求.

楼主:
谢谢学干高手的指点,整流变压器在制造上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网友A:
制造上就是要满足上述三点,这是整流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的主要差别.

网友B(2007-04-16):
我也想问一问整流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