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04-09-23):
高手,请教什么是伺服电机,与一般的同步电机在制造上有什么不同,我单位的7.5KW的伺服电机是否为较大的伺服电机,
另外变频专用电机与一般的异步电机在制造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
急呀,高手在哪儿

网友A:
概念不同,伺服电机是加有反馈的闭环控制的电机,电机是鼠笼的,也许定子、转子形状不同有好几种类型。
但同步电机是没有反馈的开环电机。同步电机的转子是永磁的。
普通三相交流电机转子是鼠笼的没有磁性。这就是区别。

两者不是一个概念。
伺服电机可以是普通电机+编码器+伺服驱动器。靠伺服驱动器控制消除电机的滑差。所以无论有没有负载都很准确的达到所要的转速或位置。
同步电机在空载下可能同步,但负载超过一定量的时候就不能同步了。

7.5KW的伺服电机,单从功率上其实不能说是大还是小,关键看一定速度下的扭矩。
比如3000转时7.5KW伺服电机,扭矩比如70NM,这样才能比较。

变频专用电机与一般的异步电机在制造上,精度高,设计方法不一样。
不知你明白吗?

楼主:
太谢谢hksirboy 的指点,不过我还有一问题不明白,就是不论同步或异步电机,只要加编码器和伺服驱动器,就可以称为伺服电机,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伺服电机,另外,伺服服动器是否就是变频器

网友B:
伺服电机一般为永磁式同步电动机,驱动数控机床上的X/Y/Z轴台面,电机电机后带绝对编码器或增量编码器作为位置反馈。一般不使用鼠笼异步电动机。
数控机床上的主轴电机也带编码器,但分辨率没有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高,同时由于随动性能要求不高,一般使用鼠笼异步电动机,这样成本可以低一些。

楼主:
hjlhq,太谢谢你了,你太高了,能给我你的联系方法吗,以后有什么问题好向您请教

网友C:
佩服之至!真厉害!

网友D:
你去找本电机的书里面有详细的讲伺服电机的,我觉得大家说的还是没有书上说的详细啊!!

网友E:
但在论坛上能有这样很好的.谢谢大家的回贴,

网友F:
变频技术是不是和电子有关的

网友G(2005-09-25):
请看本论坛
http://gkw.com.cn/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46364

网友H(2006-10-16):
请教高什么是指“零速箝位”?什么是伺服锁定?

网友I(2007-07-21):
伺服是一种随动系统,交流伺服电机分为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和异步感应伺服电机。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在结构上与普通同步电机最大的区别是增加了编码器反馈环节,同时,为了减小惯量,还将电机做得细长。
伺服电机在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下,能做到力矩、速度、位置的随动控制。
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不同,但目前变频器功能有向伺服驱动器接近的趋势。
伺服驱动器可以驱动交流同步伺服和异步伺服,为闭环控制。变频器通常为开环控制,控制普通异步电机,高档的变频器也能控制同步电机,以及外加编码器反馈做位置控制。目前变频器的精度和响应远远比伺服驱动器要低。
变频电机与异步电机在构造上区别已经有数篇文件解释过了,你可以搜索一下。
7.5KW的伺服电机算是中等功率范围,目前已经可以提供几百KW的伺服,比如我们就能提供近300KW的同步伺服和450KW的异步伺服。

网友J:
高手!!佩服之至!!能介绍几本初级的电机的书吗??

网友K(2007-10-23):
松下伺服,安川伺服,施耐德伺服,我都有,欢迎大家多家多交流
[我是北京阿沃德公司的罗会杰,希望您以后多多指教!希望在以后能够合作共赢!
l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1、    松下FP0、FPX、FPE、FP2、FE∑系列
2、    施奈德TWIDO系列。
3、    三菱FX系列。
l        伺服系统:
1、            松下最新推出A4系列。(常规产品常年备货)。MAMA、MSMD、MQMA、MSMA、MDMA、MGMA

、MFMA、MHMD、MHMA。
2、            安川伺服。(不加制动的常年备货)。SGMAH、SGMSH、SGMGH、SGMPH。
3、            德国百格拉高性能伺服系统。SER39*、SER311**。DSM4-**
4、            施奈德Lexium 05交流伺服系统。BSH、LXM05。
l        步进电机:
德国百格拉步进电机。VRDM3***。
l        减速器:
1.        法国SUMER精密行星减速器。(精度可达0.5分,军工上多用)
2.        德国NEUGART精密行星减速器。(使用量比较大的工业级产品)
3.        台湾 APEX精密行星减速器。(使用量比较大的工业级产品)
4.        德国MOTEC精密行星减速器。(使用量比较大的工业级产品)
5.        意大利BREBINI精密行星减速器。(超大扭矩输出)
l        控制系统:
1、            英国TRIO多轴控制器(MC202、MC206、Euro205x、MC224)
l        工业用智能相机:
1、            德国Vision Component智能相机。VC4***
2、            德国Feith智能相机。
以上产品正规代理商。并长期为用户提供多种技术支持和服务。欢迎您浏览我们网站

罗会杰   010-65542801     010-65546721(fax)

http://www.awd.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