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4):
我想找一个直流固态继电器的原理图,电流要求很小,主要是想搞清楚他的工作原理,
我单位是生产整流二极管的,我做机修工作,我单位有一台机器用到时间继电器,可是时间继电器工作较频繁,每0.2秒就要动作一次,一天24小时工作下来,时间继电器老是坏,主要是时间继电器里面用的小型中间继电器触点机械性能达不到要求,我想利用一下固态继电器的原理,把时间继电器里面的小型中间继电器用固态继电器的形式来代替,这样就能解决触点机械性能的原因,我本来准备考虑用三极管与光耦,可是有方向性对于维修来说很不方便,不能做到每台机器的通用性,
对了,这种时间继电器的常开常闭主要用来控制机器控制主板的直流接地信号,电流很小,
不知哪位老大能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A:
你找关于半导体变流技术的书可解决.
      固态继电器没有常闭.

楼主:
这个我可以解决!我只是想找到直流固态继电器里起到导通作用的元器件型号,比如可控硅或场效应管,导通内阻要小,

网友B:
市场上多的是呀?拿过来就可以用,何苦这般费神!

网友C:
用这种OMRON PLC里面晶体管输出型的直流继电器

网友C:
时间继电器一般是机械接点输出的,但内部的小继电器肯定有个电压信号驱动线圈,如果这个电压信号是24V的则刚好与上图的继电器互换,输出就变成晶体管型了(一般内部是复合管不是单纯的一个光藕或三极管之类的东西),OMRON就是牛什么产品都有。如果你的内部继电器线圈是5V的我又可找另外一种给你。

楼主:
谢 谢各位的指点!
ZSYF1你好!那种OMRON的继电器不知多少钱一个?
时间继电器里面电压可以调整的,电压不是个问题,你还有其它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