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4):
看到了一条行车技术规格
启动:启动后变频器让电机得电,当建立足够的电动转矩时,抱闸才打开,不让重物下落;
制动:变频器控制电机减速,当运行速度接近零速并且有小于电机额定力矩的趋势时,抱闸闭合,然后电机断电,不让重物溜钩。
我想请问:这个启动、停止时的力矩怎样取得、或如何完成上述控制的,就是怎样判定达到了额定转矩了。

网友A:
通过检测电机电流判断。如果电流接近额定值判断为有足够转矩。

楼主:
hksirboy谢谢。
就是没有看到报闸打开的这个条件。程序中报闸和变频器运行条件一样,体现不了这个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光看程序,还不够完整,应该软件硬件一起看。比如说,抱闸的吸合与释放有可能是两个条件的“与”逻辑,是硬件实现的呢。
上面(顶楼给出的)的条件是很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