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4):
请问老狮子三菱MEDOC软件怎么和PLC连接!我用SC-09线连接,可软件老提示连接不上!是用其他的线还是软件操作有问题,请老狮子提示一下。如果是线能告诉线的制作方法!谢谢!

网友A(2004-11-15):
是否用GPPW先从PLC上荡下然后就能在线编辑了。

网友B:
可能是你软件的使用上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可以说清楚一点么?三菱MEDOC连不上,用GPPW可以连上!

网友C:
通信端口设置不对

网友D:
我认为是通信端口设置不对。或者是电脑的通讯设置有问题

网友E:
medoc的端口和传输格式设置比较麻烦的

楼主:
上楼可以详细说明一下么?

网友F:
进入MEDOC,选择文件,在TRANSFER下有SETUP---->
PLC-SYSTEM
BIT rate:9600

port :com1

如果你没有232接口用USB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