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4):
哪位高手能帮忙我:
     我的笔记电脑没串口,买了USB转串口线(立特牌),开始是USB1.1版本,发现无法和PLC传输,请教该公司技术服务,答复USB1.1版本不行,需要USB2.0版本。后来加了30块重新换了USB2.0的线,回来发现还是无法和PLC连接(通信错误),PLC用三菱FX2N,换了施耐德和欧姆龙的PLC通讯正常,可这线大部分是要和三菱的PLC通讯。
     不知道哪位大侠也有遇到过此问题,能否帮忙解决,在线感激不尽!

网友A:
是编程电缆SC-09的问题,现在市面上有些SC-09经过USB转换后无法跟PLC连接,有些SC-09就可以!你买编程电缆时把笔记本电脑带过去试一下知道了!

网友B:
和USB to COM电缆也有关系,偶以前买过一根电缆,不行,后来换了一个牌子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换了一根菱电技术推荐的牌子“BAFO"的线可以了,型号为:BF-B810,可惜只能读取三菱和施耐德的,反而对接不了欧姆龙的,看来施耐德的通讯能力比其他品牌强多啊。

网友C(2004-11-06):
接不上显示什么?我用USB转232在FX,OMRON。SIEMENS,台达,均正常。

网友D:
一般USB转换后最好转换成COM1的,使用时可以把其它占用COM口的电脑外设先禁用,一般转换到COM1后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
可以的,我们公司的SC-09都可以,有个客户告诉拿个假的都可以!!!!

网友F:
usb-RS232确实问题很多,如果你是专业搞工业的话建议你买部有串口的机型,我用了一个转接器可以用于很多三菱的机型,但是遇到AnU系列的就是不行,但是用了机带串口的就没有任何问题。总之几拾元的总是问题多多,不过过千元的东东听说没有此类情况,但是我不想在这个方面花这个钱!

网友G(2005-12-01):
笔记本电脑串口:笔记本串口卡(PCMCIA转串口)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网友H:
没问题!详细给我发邮件

网友I(2006-08-28):
能问一下你那个 立特的USB 转串口线是在哪里买的吗 我也想买一个 帮个忙好吧 我电话是 13761912420 谢谢你了

网友J:
我怎么感觉跟电脑也有很大关系,同一根线在不同笔记本上就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

网友K:
弄不懂你们是怎么做的, 我也是立特的线,连三菱/omron/ proface 屏都没问题!

网友L(2006-12-27):
我曾遇见过和你一样的现象,有时三菱可以,但欧姆龙不行,.第一次是换了线,第二次是和电脑的操作系统没装好.现在问题已没有了,你不妨试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一般USB转换后最好转换成COM1的,使用时可以把其它占用COM口的电脑外设先禁用,一般转换到COM1后都可以正常使用!
我用的就这种,挺好用的,多种PLC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