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指令?

楼主(2004-09-24):
欧姆龙的 扩展指令和一般指令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些扩展指令无法用呢?

网友A:
有些扩展指今只支持更高一级的CPU.可能你的CPU型号低所以不能用.

楼主:
但是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叫扩展指令?

网友B:
因为在设计的时候要给这些指令分配内存的,有些不是经常用到的指令就需要把默认的指令改成你需要使用的指令。CPM2A需要在内存的DM6602的高四位置1,C200Ha机型需要把DIP4置ON才能使用扩展指令。

网友C:
我已把DM6602设为0100,但还是不能下载扩展指令。

网友D(2007-11-03):
cpm2ah  设置DM 多少啊!DM6602在CPM2AH里超出范围了!

网友E:
可以在设置里面设置啊,没必要非到DM区,设置完了断次电 重新上电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