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4):
问题描述:我现在想做一些按钮当用用完A0.00-A2.0几时就不能再往上用了,如用到A2.03时,A2.04就不可用了.用了PLC也没反应,假如我用A2.03控制一个输出点行,可改到A2.04就不行了,再接着往上用,用到A5点几又可以了,不知是什么原因.H,DM一样往上用大一点的就可以
这个整死俺了.本身写PT的程序就是烦.写好了又要改.画面又多.  :(  .这个问题憋在心里不爽.请赐教!

网友A:
用AR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用DM区肯定不对
因为DM区就不能对位进行操作的,只能进行通道操作。
CIO区肯定可以进行位操作。

楼主:
问题还没说好,DM区是对数据操做,中间有一段是不行.后来没用.用另一个区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看明白,不懂。收藏

网友C:
AR區是旗標(FLAG)最好少用,用LR區.

楼主:
那下台机就用LR区的

网友D:
用IR区也可以的.AR标志位太多.

网友E:
我一般用CIO的某个固定区域,这样以后维护程序或者移植起来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