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的脉冲输出

楼主(2004-09-24):
CQM1H的晶体管输出带不带脉冲输出口?不是脉冲I/O板?

网友A:
晶体管输出是不代脉冲输出功能的。但是你可以使用脉冲输出,只是频率不能太高,限制为2k以下。

楼主:
我说错了,不是脉冲口,只是脉冲输出点,我看书上说IR10000-IR100.15可以作为脉冲输出,如果频率要求不高驱动步进电机可以吧

网友B:
只有幾個output點可以, 輸出脈衝頻率在2K以下.如果頻率很低, 可以作一個脈衝時序, 通過計數的方法控制輸出, 當然, 這樣可能不是很準.低頻可以

网友C:
普通晶体管输出点频率最好在1KHz以下。参考下面的反应时间:

网友D:
呵呵,如果控制步进电机,最好是用三菱的可以输出高过100kHZ的脉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如果控制步进电机,最好是用三菱的可以输出高过100kHZ的脉冲!!
开玩笑,三菱普通晶体管输出点能达到100KHz?

网友D:
怎么不可以????型号为:FX1S的全部都可以且还有两路咧!!!

网友D:
忘了一句,FX1S型号只要是晶体管输出的都可以!!!

楼主:
老手们,我说的是欧姆龙不是FX.不过还是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