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

楼主(2004-09-24):
请问欧姆龙那些系列可以直接用触点的上升沿?我看到有些欧姆龙的程序就有上升沿,而我用CQM1H的为何不能用?老是有错误?

网友A:
cpm1a 、cpm2a都有
上升沿是difu,下降沿是difd

网友B:
我觉得在用OMRON上升沿时对上升沿的指令位置有要求.

网友C:
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在不同系列的PLC上有不同的使用方法。CPM1A2A可以用DIFU/DIFD指令,CJ/CS可以直接在执行条件上点击右键选择上升沿、下降沿有效。

网友D:
没有统计过,印象中所有的OMRON  PLC都支持DIFU/DIFD指令,这是用普通继电器控制线路无法做到的。
另外如楼上所说:CJ/CS可以直接在执行条件上点击右键选择上升沿、下降沿有效。

网友E:
所有的OMRON  PLC都支持DIFU/DIFD指令。CJ/CS可以直接在执行条件上点击右键选择上升沿、下降沿有效。

网友F:
老一些的不支持!
C**P就不支持!
从C200H系列开始以后的都支持!

网友G:
极其有用的 一个指令

楼主:
谢谢楼上,我说的不是DIFU和DIFD,我说的是触点直接就是上升沿,象三菱那样的触点型上升沿.

网友H:
表达不同而已,实际效果类似

网友I:
作用一個樣, 只是不同PLC的表示方法不一樣而已

楼主:
但我觉得有时候用DIFU和DIFD听麻烦的,不如三菱那样简单.

网友F:
这个只是提令的表达方式,三菱的后面加个P就是上升沿,加下F就是下降沿,更简单也更直观一些;
但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那为什么象CS系列的怎么又有象三菱那样的脉冲指令?比如在三菱中,我置位M0,然后用他的上升沿即可.但OMRON你把他置位后,还需要用DIFU,这不是麻烦一步吗?

网友D:
习惯了就不麻烦。

网友F:
有些指令OMRON用起来还方便一些呢!
各有千秋了!

楼主:
也是,我只不过是就事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