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4):
没做过,上面有六个DIP开关,分别开和关(0和1).时表示什么意思?我想设为电压输入,怎么设?电流呢?
谢谢了,
xiaokan8@msn.com

网友A:
看200手册后面的硬件规范.

网友B:
好像用软件可以设定

网友C:
单极性  满量程输入  分辨率
SW1  SW2  SW3
ON  OFF  ON  0到10V  2.5mV
ON   ON  OFF  0到5V  1.25mV
0到20mA  5uA
双极性  满量程输入  分辨率
SW1  SW2  SW3
OFF  OFF  ON  ±5V  2.5mV
OFF   ON  OFF  ±2.5V  1.25mV

网友C:
SW4  SW5  SW6全部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