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4):
刚开始用omron得NS系列得触摸屏,现在不能实现触摸屏与电脑通讯,文件部能下载到PT中去,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触摸屏和PLC 型号?
连线没问题?
PT 和NS DESIGNER设置没问题?

楼主:
连接是用串口,1:1 NT LINK ,我做了一根 接线和PLC与电脑 连接得串口线,在没有下载文件到触摸屏之前,要对PT进行设置没吗

网友B:
PLC连电脑的线是可以用在电脑和NS连接上的。但是NS 和PLC的连线不是这样的
PLC      NS
2---------3
3---------2
9---------9
NS和计算机连很傻瓜的,不用做任何设置都是可以下载画面的。

网友C(2006-05-21):
我也是新手,很多问题想请教,QQ:670105847

网友D:
您usb驅動程式裝了沒?

网友E:
好像是要5芯线吧,3芯的不能用!

网友F(2006-07-08):
利昌大哥,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呀,这个界面没见过呀?只用过NTST3。3中文,NS6。0只有英文
这个USB驱动是什么?USB传输线??

网友G(2007-04-19):
跑遍了论坛也没找到NS系列触摸屏编辑软件,哪位有提供一下!非常感谢!我想制作一根电脑与NS之间的数据线,怎样做呢?有没有接线图啊

网友B:
NS-----电脑
2-------2
3-------3
4-------8
5-------7
9-------5
电脑侧4,6短接

网友H:
NS与原来的NT系列下载电缆是一样的;

网友I:
为什么不用网线呢?

网友J:
l两者之间通讯协议,波特率是否一样

网友K(2007-08-29):
我现在也正在用NS系列的触摸屏,为什么下载完了,不能显示画面呢?

网友L(2013-07-11):
这个问题不错 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