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4):
请教各位高手,我想用三菱FX系列PLC的扩展模块2DA与高速计数器C251和伺服驱动器构成一个在速度控制模式下的闭环控制系统,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有必要吗?伺服驱动器本身是闭环控制的。

网友B:
有些伺服驱动器和位置控制器是分开的。

网友C:
这样可以做成全闭环。

网友D:
还要计数器做什么用呢?伺服器可以很好地定位的。

楼主:
位置控制模式是靠输入多少脉冲决定行走多少距离,但是怎么知道1PG发出去的脉冲驱动器都接收到了呢?1PG是PLC控制的,不把编码器反馈的数据传输到PLC定位能准确吗?我只是不清楚这个方案行不行得通,PLC的高速计数器能接受到反馈吗?

网友E:
好,多提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位置控制模式是靠输入多少脉冲决定行走多少距离,但是怎么知道1PG发出去的脉冲驱动器都接收到了呢?1PG是PLC控制的,不把编码器反馈的数据传输到PLC定位能准确吗?我只是不清楚这个方案行不行得通,PLC的高速计数器能接受到反馈吗?

有编码器反馈吗!选择合适的编码器才行。接受模块要考虑接收的频率,响应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