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4):
小弟近来调试中用到一232-485转换器(半双工,接电脑),但一直无法与变频器(ABB ACS400)建立连接,因此小弟有所怀疑转换器是否是工作不正常。但不知如何判断,还请高手指教!!又:是否可以将485口发送和接收端短接??如232那样,通过接受到与发送完全相同数据来判断转换器工作正常??
还请高人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1。再弄个233-485的转化器,插在另一个串行端口上。
  发数据看看,接到正确数据,问题可能不在转换口上
2。再连接变频器,保证通讯参数,接线都正确的情况下在实验看看。

3.有些窃电的转换口的距离不能拉的很远的,便宜的也也不是很行

楼主:
必须要用两个才能调试吗?手头仅有一个,这个东东的价格对小弟来说还是不菲的,呵呵,接近百块。我后面写的那种是否可以将485口发送和接收端短接??如232那样,通过接受到与发送完全相同数据来判断转换器工作正常??

网友B:
232是全双工,当然可以这么做,而485是半双工,在发送的时候不能接收。所以是不可能的。

网友C:
我们公司有RS232至RS485转换器,你可以试试
http://www.yezke.com

陈志洋010-82013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