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次极

楼主(2004-09-24):
一台给控制系统提供电源的三相电源变压器,输入三相380V,次极输出有单相124V,110V,三相17V,11V等几种。
单相124V,110V均未接地,但用数字万用表电压档一端对地,一端点110V次极的任何一条线,都可量到20V左右的电压。这电压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A:
正常吧.你用一笔对地,一比对任一火线看看有无电压.

网友B:
浮地电压?

楼主:
三楼的大哥,您说的浮地电压具体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