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4):
哪位老大对安川变频器比较熟,小弟是个菜鸟,有问题要请教,帮帮我啊!急啊!
第一个问题:
     安川的频率控制范围在0.01~400Hz,注释说在无PG矢量2控制时的最高输出频率为60Hz,可我使用的电机没有编码器,用高速齿轮测速开关来测速给PLC,而电机的转速很高5000转以上,频率在200K以上,这怎么办?

网友A(2005-09-27):
没关系的.可以用的.还可以设成V/F控制.

网友B:
1.无PG矢量控制是不用反馈的
2.用齿轮开关来反馈给变频器也没有地方接
3.没有看懂你想问什么

网友C:
1、假如你的系统对速度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不实用PG。但是负载不能变化太大,不然很难控制速度的稳定。
2、假如你用高速齿轮测速开关来测速给PLC,并且用PLC来控制INV的话,前提是PLC--INV之间建立通讯,PLC将速度反馈处理运算后发出速度的指令信号给INV,并作为INV的给定信号。
3、PLC--INV之间各有16个寄存器用来数据信号的交换。

网友D(2006-02-13):
5楼说的很好

网友E:
顶下4楼的,但是5楼的解析得更深辟!

网友A:
5楼的方式不是很好,如果不用INV本身的PG回授卡的情况下,用PLC计算后再通过通讯的方式给INV做设定或补偿,这种模式下就是牺牲了INV的反应速度.因为中间过程会使速度稳定性更差.
最好的方式就是加装高速PG卡.电机加装PG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吧?
如果行不通就只好用V/F了.

网友F:
大家都有道理

网友G(2006-06-12):
最好去试一下!这个就想4楼说的 看看系统对速度精度的要求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