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4):
如果利用Omron PLC作分布式布線控制, 也就是一個主機, 其他I/O端子分散到不同的地方, 應該選用Omron 那種PLC和I/O端子? 控制點約1000左右.

网友A:
1000點太大了? COMPOBUS/S或COMPOBUS/D
COMPOBUS/S:CS1用C200HW-SRM21 256點(IN 128點+OUT 128點)最遠距離500M*4組
COMPOBUS/D:CS1用CS1W-DRM21 800點與COMPOBUS/S合用.
COMPOBUS/D價格較高,且需DEVICENET軟體設定.

楼主:
我記得以前有一種C200HS/C2000的PLC加Remote (型號好像是ID212/OD212)通過RS485連接, 但是ID212/OD212停產了, 很難買到, 所以不知道是否有替代品?

网友B:
C2000可以达到最大I/O  2048点!
C200HS最大为48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