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4):
请教各位
我想选择一个开关电源用于plc供电,我用的是西门子的plc,cpu是222(DC/DC/DC)(无数字量输入,1个数字量输出)加一个EM231热电偶扩展模块(接入一路热电偶)。
应选择多少安培的开关电源呢?

网友A:
铭牌上没有写吗?????
最多3A就够了!!!

网友B:
SIEMENS有专用的LOGO及S7-200的开关电源;
输入AC85~264V,输出DC24V的,规格不同电流也不同,价格比较高;
CPU222的功率很小,加上EM231用2A的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