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4):
一手拿试电笔与铁桌接触.另一手摩擦皮椅子.试点笔的氖炮发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摩擦起电

网友B:
2楼说的对

网友C:
同意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起电
我也知道是摩擦起电.
但36伏电压电笔都不亮.摩擦时用表量是在5---8伏左右波动
这么低的电压电笔为何亮了呢?

网友A:
摩擦起电的电动势普通电表量不准。
一般都有几十伏,上百上千伏的也很常见。
冬天两人握手时经常有放电现象。空气都能击穿,岂是36V可以做到的?
回忆一下小学自然课上的实验。

网友D:
很久以前有这样一种电笔,也许你用的正好就是:电笔内部有一小电池,正极指向笔尖,可以用来测量线路是否短路,但效果不是很好,现在好象没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起电的电动势普通电表量不准。
一般都有几十伏,上百上千伏的也很常见。
冬天两人握手时经常有放电现象。空气都能击穿,岂是36V可以做到的?
回忆一下小学自然课上的实验。
你说的那是静电.是化纤衣服引起的电.上百上千伏有点夸大了吧.照你那么说.一人穿化纤衣.一人穿布衣.握手.电位差.那穿布衣的后果如何.

网友E:
静电的电压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网友A:
唉,怎么就说不明白呢?
虽然电压高,但是电量少,不到亿分子一C,一闪而过,痛一下而已。

网友F:
好象这个问题是小学时候学的!